MT506L对比度如何调节?

楼主(2011-02-12):
用的过程中,发现开关按键显示有拖尾现象,而且比较严重,查看说明书,也没找到说明调整对比度和亮度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
把后面的指拨开关 SW2 拨到ON,重新开机

出现两个可以调节对比度的数控按键 调好后,重新开机即可.

这个按键也可以用在设计的画面上,地址好像是 LB 9091 和 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