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EW)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在4号窗口建立了几个触摸按键,现在我想在触摸完这几个按键中的任意一个后,4号窗自动关闭,请教我给如何可以实现?
我已经在4号窗口上建立了一个和窗口一样大小的关闭键,但是在触摸完键后还是关不了4号窗。请指点谢谢!!!

楼主:
楼上的好啊!!!!!!
照你说的我是这样做法请指点是否正确。我需要关闭的是LB 9040这个快选窗口。然后我在11、12、13号窗口上均创建了LB 9040,其读取地址和输出地址多是 LB 9040。轮廓选项:宽度为320,高度为204。在属性栏里选择为 OFF,试机结果还是关闭不了快选窗口。将属性栏里选择为 ON,这样在打开的窗口上操作任意地方触摸可关闭这个快选窗口。

楼主:
那请问楼上大虾,我只要打开窗口后就自动关闭快选窗口,这样怎么实现呢?
不触摸打开的窗口就不能关闭这个快选窗口吗?
请指点!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指点!!!!
不客气!你也可以看看我们的程序,常见的问题你在上面都可以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