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将位图的背景做成透明的?

楼主(2011-02-12):
就像例子第一个画面上的MT500几个字,是位图。
可以在所有背景颜色下使用。

而我创建的位图的背景却是有颜色的,比如白色的背景,如果你窗口颜色选蓝色,那么这白色很现眼的
就像这表情背景是透明的

楼主:
多谢您的回答。
但是貌似你说的也不全哦!!!

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呢,创建的图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我刚刚试过了......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因是还有个小的细节需要注意!!!!
我是成功鸟
挖哈哈!!!!

楼主:
呵呵
我用的是2.70版本

只所以我前面的位图没有做成功完全和版本没关系。是我的疏忽,要做成透明的背景其实很简单,除了选”透明“还要在源图上点击需要透明的色块。

经过和您的交流我突然就记起了这个小细节,于是就轻松搞定!怪我好久没用EB500软件,也没再重新仔细看手册。

网友:
说清楚一些呀,我都不知道怎样做!!?

网友:
添加位图的时候选者图片,在选者透明就可以搞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