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窗口时总提示我base windowmust

楼主(2011-02-12):
我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MT506CV.模拟显示时正常,但下载后切换画面时提示我BASE WINDOW<N> MUST FULL SIZE.不知何故。请指教!我的每一个屏幕尺寸都是320*240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做的“数值输入“元件在屏幕上半部可以正常弹出数字键盘,如将该元件放在屏幕下半部则不能正常弹出数字键盘。何故?

网友:
把尺寸该为320*234就可以啦,

网友:
在输入元件上药用键盘输入时,在屏幕上半部可以正常弹出数字键盘,若将该元件放在屏幕下半部则不能正常弹出数字键盘。有些时候弹出键盘的时候,键盘有一部分被当前页面给遮住了,这是为什么啊?

请大侠能够给以答复,万分感谢!!

网友:
  你方便把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的邮箱  ask_w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