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6T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1-02-12):
大家好:我的MT506T与西门子的S7-200相连接,其中S7-200中有一个数据是VD(例如VD0)类型的,我想将其传到MT506T上显示,但数据显示类型中没有VD类型,我们用VW(VW2,VW3)来显示。VD0的数据比较大,而vw只能显示在-32768~32767之间,这个怎么解决?请大家指教,这里多谢了。
     另外:可以用什么办法,在MT506T中将数据传送到S7-200的vd0中?

网友:
那你要在PLC里面做一个转换,把VD转换为VW,那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