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数字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各位老师easy Builder 500 V 2.7.2里面怎样建立数字键盘呀 我怎么找不到呢?       先谢了!

网友:
那里面有数字键盘呀,在窗口50和窗口51!

网友:
也可以看手册啊
里面告诉你怎么建的

网友:
怎么把数字键里的MAX和MIN显示实际意义上的值,如:一个数值设定元件,整数位为2,小数位为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000,若按照编辑软件里的键盘,当输入数值时,MIN显示:0,MAX:2000,但我们的真实意愿是想MIN:0,MAX:20.00,要如何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