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PLC读取MT500里面的时钟?

楼主(2011-02-12):
有些PLC本身不带时钟,可否读取MT500的时钟来用?

网友:
是可以的,用数据传输指令即可实现!

网友:
60005在PLC要怎么表示呢(TWIDO系列)

网友:
6000同样可以通过数据传输来实现将屏例9017到9023的地址内容传送给PLC就可以了

网友:
把60000传送给内存位就好

网友:
在EasyManager使用数据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