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500系列人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公司近来频繁遇到MT500系列人机下载问题:
现象:
前面工作正常,但是中间有一次下载过程中,下载屏幕突然停顿, 下载编号停在12. 然后就不能正常上传和下载. 此屏为MT506.
最近的一次出现在MT510上, 同样的现象, 但是下载编号停顿在1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急需回复!!!

网友:
    你先看看,你使用的软件版本号是多少,建议使用V2.7.2版本软件!
    处理像你反映的问题,你只需要把屏后面的第二个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重新把程序下载一次就OK 了!

网友:
你好,为什么MT506MV同LGK120始终无法连接,而同样的程序MT506L能连接

网友:
以下是引用yanxianzhong 在2007-6-10-10:24:26的发言:
你好,为什么MT506MV同LGK120始终无法连接,用RS232方式对连线仍是235-235吗?

网友:
以下是引用yanxianzhong 在2007-6-10-10:24:26的发言:
你好,为什么MT506MV同LGK120始终无法连接,用RS232方式对连线仍是235-235吗?
连接方式一模一样,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只是在下载前,在系统参数里面将机型改为"MT506T/C(320*234)“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