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令无效无法下载怎么办呢?

楼主(2011-02-12):
不进行下载
屏的最下面出现这样的提示:
10. copyright weintek  2003
11.password validation   pass

我以前可以下载的,下了几个实验程序,都成功了!
这次连以前实验过的程序也下不进去了??
我从来没加什么口令的?
难到是不小心加上的么?  什么时候加的加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怎么办呢?
这次是换了下载线,我想这口令提示应与下载线无关!
另外这三头的下载线好象永远也不能和s200连机实验(我换了好几跟线,都找不到plc,即使把pc机上的拔了,只留两头也不

网友:
  你会不会是使用的别的公司的软件所造成的!像你这种情况,建议使用我们公司最新版本V2.7.2 软件下载程序,
   你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该屏在RDS模式下在下载一次,具体的做法是把屏后面的第二个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按一下复位键,然后下载!下载完后,再把拨码开关拨回来,再按一下复位键就行了!

楼主:
谢谢回复 !已经解决了!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屏上显示的数值正确,为什么指针不跟着走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