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不跟着走动

楼主(2011-02-12):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屏上显示的数值正确,为什么指针不跟着走动呢(有时走过了,我在指针里也设定范围了)?他们都指向plc的同一地址了呀!用的是单精度类型的实数,应该跟类型无关把???

网友:
指针是支持整数的,不支持浮点数。
所以就不会动。你把数据类型改一下试试看。

楼主:
仔细看了手册,怀疑威伦无此功能!多状态设定里面,不是加就是减,没看到跟随说明

楼主:
已经好了!指针终于走了!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