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触摸屏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用的屏的型号是MT506LV,按照手册十六章主从通信协议的格式用一串口调试软件向屏发读指令,怎么什么反应也没有啊,接线也是按照手册上的接的,检查了几遍,线因该没错,还请版主或用过这方面的朋友指教,在此谢过了!

网友:
你是从触摸屏的PC RS232口/PLC RS485口的7,8,5三个脚接线到PLC的吗?
其实你如果是接计算机的话,你就直接试用触摸屏的下载线就可以了。注意,
在触摸屏软件的”编辑/系统参数/PLC设置/多台人机互联“里面,请设置为”主站“,
”人机互联通讯速率“请设置为115200或者38400,”互联接口“请选择为”串口“。这样
就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接上你的电脑串口监控软件,通讯参数设置为:115200(与触摸屏里面设置一样),8,1,偶校验。这样你按照协议给触摸屏发送命令,就可以接收到触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