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一个问题

楼主(2011-02-12):
(2007-03-26 10:31:14)   长城(290478968)
建立一个数值输入,
设置:读取地址 4*20
         触发地址 lb 800
建立一个直接窗口,
设置:读取地址 lb 800
         窗口编号:16
窗口16设置:建了4个对4*200进行加减操作的键。1个对lb800按下后为off的键(作为退出键)。
离线运行,16窗口的键盘弹不出来!为什么?

网友:
LB800没有变为ON吧?这个时候键盘肯定是无法弹出来。
两个方法:
1、让LB800为ON状态
2、将LB800改为LB9000。
这样你的键盘就可以正常的弹出来了。
注意,修改数值输入的触发地址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直接窗口元件
的读取地址,要跟着相应变化哟。
如果你的数值输入元件的触发地址为LB9000,建议你的直接窗口元件
的读取地址改为LB9068.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再联系。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在数值输入的地方加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透明的)位状态设定按键,属性为on。输出地址lb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