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功能键后不能位设置

楼主(2011-02-12):
我在跳转画面的同时需要进行位操作,实现不了,如果不跳转画面就可以,是不是功能键
优先?

网友:
此時你只需將功能键的位置放置在位操作元件的下方即可

楼主:
我將功能键放在位操作元件的后方,两个元件重合在一起,运行后还是只执行跳转不
位操作
你使用的软件是那个版本的?要不然的话,请把你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我来看看。邮箱是:tech@weinview.c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