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关于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型号:MT510TV4WV
原来可以通过编程电缆下载工程的,突然下载了一个测试程序后,以后再下载别的
报出:"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number is :256"错误,upload image table就停在那里了
等半小时没动静,触摸屏com口指示等也不亮。
求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触摸屏里的程序擦掉,有重置按钮嘛?或者软件调试工具?高手请进!!
请试试这样操作: 把背后的拨码开关 "no2"拨到 "ON" 重新上电后,再进行下载. 完了再把开关拨回OFF的位置.

网友:
同样的问题,怎么回事了;看来我不是第一个吃到螃蟹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21 15:18:09编辑过*

怎么解决的呀?  请教

网友:
将屏后面的小后盖打开;把第二个拨码开关拨起;按下旁边的复位按钮断电重启;在下载;下载完以后把拨码开关复位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