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关于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紧急!!求教关于不能下载的问题
型号:MT506TV
昨天通过编程电缆下载好工程的,今天修改了一部分数据,想重新下载一下,upload image table就停在那里了,等半小时没动静,触摸屏com口指示红灯闪烁。
求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触摸屏里的程序擦掉,有重置按钮嘛?或者软件调试工具?高手请进!!

网友:
请试试这样操作: 把背后的拨码开关 "no2"拨到 "ON" 重新上电后,再进行下载. 完了再把开关拨回OFF的位置.
谢谢这位大侠指点。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是触摸屏和三菱PLC的通讯出现问题,无法与PLC通讯,显示为“PLC responsed error  Always responsed error.......Delay",触摸屏的参数设置是根据说明书上的。通讯线连接为1--4  2--7  3--1  4--2  5--3,不知道对不对的。
谢谢大侠,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