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T的浮点数问题

楼主(2011-02-12):
按照modbus RTU协议标准,数据传送应该先高后低,浮点数占2个字,应该先传高字,后传低字,但测试表明,MT506T触摸屏把PLC先传来的字当作低字,后传来的字当作高字,这样显然跟实际的数就不一样了。至于触摸屏向PLC写数是不是也这样就没测试过。请技术人员尽快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急!

楼主:
威纶触摸屏具体型号为MT506TV46WV,PLC为永宏FBs40MAT。

楼主:
雷工,永宏PLC的Port 0 固定为永宏通讯协议端口,不能使用Modbus RTU协议,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详细看过了永宏通讯协议,我感觉即使可用Modbus RTU协议,浮点数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应该是触摸屏内部的数据处理问题,跟外部的协议好像没关系。

请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我推荐使用整数法,先在把PLC内部数据都转换为10000的100%整数,然后在PLC内部做整数和浮点数的转换。维伦屏上可以用工程数据转换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