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8T和施耐德TWD40DTK

楼主(2011-02-12):
MT508T和施耐德TWD40DTK
使用在线模拟功能,但是始终无法连接,请求高手指教里面参数设置
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上的:MT508T和施耐德的TWIDO系列的PLC在设置系统参数的时候PLC是选择那个
是MODBUS RTU ,还是 TELEMECANIQUE UNITELWAY
使用MDOBUS RTU协议。
可以在触摸屏里面,选择“modbus rtu extend”这个驱动。
谢谢!

网友: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