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与S7-200通讯速度问题

楼主(2011-02-12):
MT510TV4WV与S7-200通讯速度太慢了,切换画面时,画面上与PLC连接的位或地址,几秒钟才显示出来,刷新也很慢,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用EB500 2.7.2重新编译下载试试.还有其他编程的方法,先试试这个吧.

网友:
有同感,如果一个界面的plc数据多的话,可能需要5秒左右才能显示完。后来我又试了说明书上的定时传送数据的办法,但是更加慢!!
所以建议威伦通改进的同时,大家可以将不是实时显示的数据(如参数设定等)只有在修改时用宏指令将其写入,这样可以减少占用通讯的时间!!
还有希望威伦通能尽快完善其参考资料,有好多内容都说的不是很清楚,而且还有错误,软件的库也是乱,没有多少实际可利用的位图和向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