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数值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要做一个数值输入,是一个带小数点的实数,我用的是MT506L触摸屏,西门子S7-200的CPU,可是读取地址中的设备类型只有VW可用与PLC,可是这是整数的地址,所以我也只好把,数值设为整数,然后再到PLC里面去做除法,成为带小数点的实数,然后运算。
请问有什么方法直接输入实数让PLC读取么?

网友:
其实工程量与PLC寄存器值有一个转换的对等关系。如你要输入的值范围是0-100。而PLC的值范围是0-65535。那么当你输入48.5的时候,PLC得到的值就是65535*48.5/100。然后计算出来的值作出一个取舍得到一个较接近的整数值。

网友:
再补充一下,我用欧姆龙CJ1M做的。浮点数是以双字表示的。每个寄存器有不同的查看方式,一个小数以整数形式表示时就只能是作一个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