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10T与FX3U通讯很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12):
请教一下,510T与FX3U通讯很慢,怎么解决

网友:
目前跟FX3U通讯的波特率只能是9600,正在研究看看是否可以将通讯波特率提高,改进后会及时发布的,谢谢!

网友:
目前跟FX3U通讯的波特率只能是9600,通讯太慢了,能否可以将通讯波特率提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