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元件问题

楼主(2011-02-12):
硬件:FN1N-40MR,MT506MV46GMV,S/N:07037199

设置一个X切换开关元件

读取地址:X02

输出地址:X02

开关属性:切换开关

之后,离线模拟正常,可以开,可以关........

但是下载就不可以开关了!

变成复归型开关了~?这是为什么?

和硬件有关?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X是输入信号,对于触摸屏来讲,他是只读的,不能写。
故你无法操作X而只能读X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