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1-02-12):
人机是MT510,PLC是OMRON的CJ1M.使用GETDATA(10,cio_bit_binplc,20,30).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呀,地址偏移和项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是相关宏指令的两个函数的使用,可以从本站下载宏指令手册参考。
你上面的那条宏指令应该写的有问题。
    但是说明书里是没有相关的说明的,我根本找不到那些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