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510与MODBUS通讯应怎样设置

楼主(2011-02-12):
请教斑竹::使用MT510 与MODBUS 设备连接应怎样设置数值显示的内容,是用4X还是3X。设备地址应怎样怎样设置,设置BIN或BCD有没有区别
简单介绍一下,在我们的触摸屏软件里面,4X这个寄存器是可读可写的,3X是只读寄存器。至于数据格式是bin还是bcd格式,是由你的设备里面的数据格式来决定的,两者设置为一致就可以了。
谢谢!

网友:
MT506MV和永宏PLC通过MODBUS通讯如何设置,请指教!

网友:
4X是可读可写;3X只读;一般用BINLC类型选择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