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三凌FX2N中的S软元件在MT500没有连接

楼主(2011-02-12):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三凌FX2N系列PLC内软元件S在MT500系列触摸屏中应选择哪一种?我都试过,但没有一个可以通信的,请问这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
驱动上没有做S这个软元件,只能使用其他的来代替了。
谢谢!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