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8000系列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2-12):
1.不知道 在现在有没有关于事件的样例工程供参考。
2.事件记录存储到电脑上的格式是什么?可以用办公软件直接打开吗 ?
3.事件最大可以记录多少笔?
4.支持的打印机有哪些?可以通过哪 几种方式实现打印,(比如:打印 构件(历史数据)、打印 屏幕、用脚本自定义打印格式)
5.有PC机采集、监控多台人机的具体实现方法?公司有无样列工程?
6.能否直接输入汉字?
1.不知道 在现在有没有关于事件的样例工程供参考。
   給我mail我直接發給你

2.事件记录存储到电脑上的格式是什么?可以用办公软件直接打开吗 ?
   透過EasyConverter可以轉換為CSV檔案, 可以使用Excel打開

3.事件最大可以记录多少笔?
   即時顯示預設是1000筆, 可以在系統參數中增加(65536), 超過後會剔除緊急程度
   低的
   事件可以存存檔在CF或USB中, 就沒限制筆數了, 以每日為單位

4.支持的打印机有哪些?可以通过哪 几种方式实现打印,

网友:
1.不知道 在现在有没有关于事件的样例工程供参考。

可以給我你的mail, 我寄給你

2.事件记录存储到电脑上的格式是什么?可以用办公软件直接打开吗 ?
存到PC的檔案可以使用任何文字編輯軟體打開, 或使用EasyConverter.exe轉為CSV檔案, 使用EXCEL也可以打開

3.事件最大可以记录多少笔?
每天預設是1000筆, 可以增加

4.支持的打印机有哪些?可以通过哪 几种方式实现打印,(比如:打印 构件(历史数据)、打印 屏幕、用脚本自定义打印格式

网友:
MT8000感觉画面显示很漂亮
有样本程序可以也寄给我吗
wallis25@gmail.com

网友:
我的邮箱是:pcxzmm@163.com

网友:
给我发个例子:lzy@blueprint.com.cn

网友:
MT8121T 前些时候用101版本软件,插上鼠标出现过死机现象,换了103版本没敢用鼠标使用,死机根使用鼠标有关系吗?

网友:
跟软件版本没有关系。请查看一下你的机器的系统版本是什么日期的?
可以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谢谢!

网友: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anzicrazy@126.com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furan80@126.com
能给我发一个样本程序吗?邮箱是HZLXR75@163.COM

网友: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HZLXR75@163.com
谢谢了
zlasdzf@163.com

网友:
给我也发点,谢谢
我的邮箱是zlasdzf@163.com

网友: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HUANGQITANG@163.com

网友: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HUANGQITANG@163.com

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sjmntjs@163.com;谢谢!

网友:
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sjmntjs@163.com,谢谢!

网友:
有样本程序可以也寄给我吗
hzlxr75@163l.com

网友:
"2.事件记录存储到电脑上的格式是什么?可以用办公软件直接打开吗 ?
存到PC的檔案可以使用任何文字編輯軟體打開, 或使用EasyConverter.exe轉為CSV檔案, 使也可以打開"
6070T储存的文件格式为.dtl!!!怎么打开用用EXCEL打开是乱码啊

网友:
有PC机采集、监控多台人机的具体实现方法?公司有无样列工程?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jeff_tsai2000@yahoo.com

网友:
贵公司触摸屏有日本山武(YAMATAKE)仪表(DMC50,DMC10,AHC2001模块化控制器)的驱动吗?如有能否发我一份,如没有能否帮助我们临时开发?我的EMAIL:jslys@sohu.com

网友:
有样例程序也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2006lslin@sina.com

网友:
以下是引用chdhsh 在2009-3-27-20:07:00的发言:
"2.事件记录存储到电脑上的格式是什么?可以用办公软件直接打开吗 ?
存到PC的檔案可以使用任何文字編輯軟體打開, 或使用EasyConverter.exe轉為CSV檔案, 使也可以打開"
6070T储存的文件格式为.dtl!!!怎么打开用用EXCEL打开是乱码啊

威纶通dtl文件可转换为Excel文件,并且Excel文件可转换为dtl文件。联系人:刘工1386807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