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L与FX2N通讯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506L与FX2N的编程口通讯时,需不需要选择 PLC参数中的 "通讯设置操作"进行设置的?
有用过的请赐教一下,谢谢
是的,对照说明书设置一下通讯参数就可以了。不清楚的话,可以参考说明书。

网友:
屏和PLC的通讯参数设置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