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506MV问题?

楼主(2011-02-12):
MT506MV是用easy Builder 500 V 2.7.2软件吗?怎么找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
V2.7.2版本的软件上是没有增加这个机型的选项,但是你只要选择“MT506T/C (320*234)”这个机型就可以,因为她跟MT506TV46的分辨率是一样的。
在升级为下个版本软件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把这个机型加上去。
谢谢!

网友:
V2.7.3版本还是没有MT506MV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