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2-12):
那个大虾,知道怎样画水平直线,我怎么画都不是水平,
画得太慢了,不太好用。
先画一条直线,然后使用复制的方式就可以画多条了。

网友:
以下是引用liwangdnal 在2007-6-4-16:05:14的发言:
那个大虾,知道怎样画水平直线,我怎么画都不是水平,
画得太慢了,不太好用。

有没有选择网格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