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1-02-12):
MT506与S7-200进行在线模拟的时候,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我的通信参数都设的没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还有一个问题是:MT506与S7-200通信除了设定通信参数外,S7-200本身需要不需要编写通信收发程序呢

网友:
以下是引用jhb528 在2007-6-26-10:52:15的发言:
MT506与S7-200进行在线模拟的时候,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我的通信参数都设的没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
还有一个问题是:MT506与S7-200通信除了设定通信参数外,S7-200本身需要不需要编写通信收发程序呢

请仔细检查通讯设置和通讯线,如有可能,建议换一台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