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类型中的LWTVCVRBIRBMs_R

楼主(2011-02-12):
请教设备类型中的LWTVCVRBIRBMs_RBMs_LB等表示什么?

网友:
以下是引用kingpoo 在2007-6-27-21:20:15的发言:
请教设备类型中的LWTVCVRBIRBMs_RBMs_LB等表示什么?

LWocal Word,代表本地字地址;
TV,CV:是PLC里的设备类型;
RB/RBI:配方记忆体里的位地址;
Ms_RB:主站中的记忆体里的位地址;
Ms_LB:主站中的本地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