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尺寸

楼主(2011-02-12):
请在产品的相关参数里,添加各型号触摸屏的安装开孔尺寸。我们在设计时找个尺寸都找不到。

网友:
开空尺寸已经放在里面了啊。你没有查到吗?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啊?

网友:
10.4"的安装尺寸:  302*225 MM
8"    的安装尺寸 :  222*167 MM
5.7" 的安装尺寸 :  192*138 MM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请拔打我司技术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