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2-12):
请问大哥,MT506的。 我想在某个窗口上做一个按钮或是数值输入的LB/LW,能够控制窗口的切换吗?  不用功能键元件的基本窗口切换。
小弟谢谢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20 10:19:45编辑过*
你可以利用PLC控制里的"切换基本窗口"选项,然后配合宏指令来做.

网友:
可以使用PLC控制切换窗口,看帮助里就有一摸一样的例子。

楼主:
我们所使用的触摸屏是哪种类型的?四线电阻式触摸屏?表面声波触摸屏?红外线式和表面声波式?

网友:
四线电阻式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