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0怎么样创建欢迎画面[求助]

楼主(2011-02-12):
  不知道MT500可不可以建立一个欢迎画面,就是触摸屏上电启动,显示的是一个自定义的欢迎画面,几秒钟以后自动进入其他的显示画面!

网友:
以下是引用qinlingxing 在2007-7-11-13:35:09的发言:
  不知道MT500可不可以建立一个欢迎画面,就是触摸屏上电启动,显示的是一个自定义的欢迎画面,几秒钟以后自动进入其他的显示画面!
你可以将欢迎画面做在初始显示窗口上,然后放一个按钮,手动切换到显示画面啊!

楼主:
一定要用手动吗?有没有自动的功能

网友:
也可以做成自动切换的。需要利用PLC控制里的切换基本窗口功能,再结合一段宏指令来实现,欢迎画面显示的时间,可以在宏指令设定。

网友:
也可以不用宏指令,用PLC控制里的切换基本窗口和2个多状态设定元件来实现。方便的话留个邮箱,给您发个例程。

楼主:
明白了,谢谢!可是为什么要两个多状态设定啊,我觉得一个就可以了啊
可否将用宏指令实现的方式的例程发给我看看,学习一下思路,qinlingxing@163.com

网友:
邮件已发送。谢谢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jiayong.liu@gmail.com

网友:
啊哈,我也实现了.正如楼主所言,只需要一个多状态设置元件,及PLC控制
可以使用一个多状态设定和一个直接窗口+宏指令,逻辑是当打开欢迎窗口后自动开始周期递增,宏指令中判断值> 设定秒数后就弹出其他窗口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FENGBIAO808@YAHOO.COM.CN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FENGBIAO808@YAHOO.COM.CN

网友:
我也想要搂住的,发一个给我吧!srz8103214@126.com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wf-5858@163.com

网友:
求助各位:怎样做送电开机时显示欢迎界面,显示时间?yang16hot@sina.com

网友:
可以给我一份范例吗?谢谢 zfkyh@163.com

网友:
能不能给我也发一个,谢谢!
DJF876@163.COM

网友:
可不可以给我也发一份谢谢了 zfkyh@163.com

网友:
怎么看不到我发的帖子

网友:
楼主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zfkyh@163.com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yingxg0736@163.com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yingxg0736@163.com
很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请发个范例给我啊,谢谢!

25050949@163.com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25050949@163.com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学习下,谢谢!
wwl2513@163.com

网友:
给我也发一个吧,谢谢
lhw623727@sina.com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可以发份范例给我吗
12qyc@163.com

网友:
给我也发个实例,836082544@QQ。com

网友:
谁有的话也发份给我,我前次按上班试验失败了。。。我的EMAIL:02dqlxk11◎163.com

网友:
给我也发一份可否?
birdies@163.com

网友:
wo我也想要一份uyuway@gmail.com

网友:
怎么弄的哦?  麻烦高手们也给我一份范例。  邮箱:yzx_zs@sina.om

谢谢了~~~

网友:
您好,能给我发个范例么,谢谢啦
shixiaosheng1982@163.com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是怎么实现的,以及想要楼上的范例

dangdang520520@163.com

网友:
发个给我好吗??

网友:
在下载中心的范例下载有例子;你可以参考下载

网友:
范例地址: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4&cid=29&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