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MT506CV和MT506M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2-12):
询问一下MT506CV和MT506MV有什么区别!

我们公司用了一批显示器,先来的是MV,后来又来了两台CV,好像CV在网站上连资料都没有,供应商也没说清楚是咋回事,不知这里能不能解释一下呢?

还有哪里能下载到有CV的详细资料呢?
谢谢!

网友:
首先,MT506CV在硬件和软件上和MT506T是一样的,所以MT506CV 的资料请参考MT506T的资料;再次,MT506CV和MT506M除了亮度不用外,其它都是一样的。
本网站的下载中心可以下载到您需要的资料。谢谢!

楼主:
能否具体一下呢?到底是CV好些还是MV好些呢?

他们之间的差距是否就是如下:
MT506CV   亮度 (cd/m2) 500   对比 150:1
MT506MV  亮度 (cd/m2) 300    对比 2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