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06L如何做动态文字

楼主(2011-02-12):
MT506L如何做动态文字或动画图片画面?最好能提供一下应用实例。另求参数存储配方实例,请发到邮箱:jiayuan@139.com

网友:
请参考说明书的移动图形和动画元件的使用说明,欢迎来电咨询!范例已发至邮箱,请参考。

网友:
楼上,我也想要个范例  jiayong.liu@gmail.com

楼主:
动态效果已做成功,谢谢。

网友:
以下是引用joyinwind 在2007-7-17-16:44:05的发言:
楼上,我也想要个范例  jiayong.liu@gmail.com

邮件已发送!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做成功的,谢谢!
luowei8310@sina.com

楼主:
楼上:用多张位图来实现文字动态,效果极好的。不防试试。

网友:
以下是引用qdfly 在2007-7-13-9:28:39的发言:
请参考说明书的移动图形和动画元件的使用说明,欢迎来电咨询!范例已发至邮箱,请参考。
我也要个例子hytfennice@yahoo.com.cn
happy-1437@163.com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

网友:
我也要个例子
happy-1437@163.com
谢谢!

网友:
怎么打开XOB MTP文件啊

网友:
用8000的软件反编译打开;用500的软件是打不开的。

网友:
动态字和动画都可以用动画控件做,动态字就是不同样式的保存成不同图片就可以了。动态字也可以用改变保留寄存器LW9130值设置四种不同的字体。动画也可以由“多状态指示灯"元件通过切换几副不同的图片来实现。下载中心:http://www.weinview.cn/xzzx.asp?pid=4有相关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