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问下,为什么密码进入时第一次用密码后,第二次就不须密码就可以进入了啊,一定要更改密码等级吗,请指点下

网友:
当你由安全等级高的窗口切换到安全等级低的窗口时,必须切换等级密码到低级,否则下次进入安全等级高的窗口就不用输密码了.由高安全等级切换到低安全等级时,将LW9043置零.

楼主:
LW9043是个多状态开关怎么置零,它本来就断开的(零),请指点下!!谢!1

网友:
在输入密码画面上建一个多状态设定元件,输出地址为LW9043,属性类型选择客窗口关闭时设置,设置常数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