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02-12):
如何将自己做的画面转换成向量图呢,为什么这个格式总是不对啊.有谁能指点下吗?

网友:
可以利用直线和矩形画图工具在创作向量图。如果是现成的图片,可以保存成256色的位图格式,保存到位图库里调用。

楼主:
是啊,但打开时找不到文件啊,说格式不对!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是添加向量图,请在软件里的窗口上直接编辑,编辑好后选中然后添加到向量图库里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