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0通信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教二个问题
1.mt500系列的屏的s7-200plc最远的通信距离能达到多少米。
2.MT506TV这个型号的屏在组态软件里选择哪个型号,还有就是TV.S.M.L这些代表什么,区别在哪???
刚刚接触维纶产品!
谢谢帮忙!!!
在线等,急呀!!!

网友:
s7-200系列PLC是485半双工通讯,本人实践过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最远800米左右。

网友:
MT506T在软件里选择320×234一项;
T系列:TFT液晶真彩显示;
S系列:STN微彩显示;
M系列:现在推出一款性价比较高的产品,MT506M,也是TFT真彩显示,只是亮度比MT506T的暗一点;
L系列:灰度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