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DIP小拨段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1-02-12):
MT506TV屏的背面有4个DIP小拨段开关,谁知道这4个开关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谢谢!!!

网友:
1号拨码开关为On时,屏是触控校准模式;
2号拨码开关为On时,RDS模式,用于检测硬件故障;
1号.2号拨码开关均为On时,是触控测试模式;

3号.4号拨码开关不常用。

网友:
我要换MT508TV的屏,可上载同类MT508TV的时候屏上提示未和PLC连接通讯,读半天进度条不动,那应该是如何上传程序呢?是否要拨动屏后面的4个那一个小开关。再按REST按扭。让屏调整到能和电脑连接通讯,这样才行,新手上路学。我邮箱zhamgwengjing@163.com
4个DIP小拨段开关的作用
MT508TV屏的背面有4个DIP小拨段开关,谁知道这4个开关都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谢谢!上载时屏提示未和PLC连接通讯。是否要调这其中那一个小DIP,再按复位

网友:
qdfly回答非常正确

网友:
张工你也看到这些开关的作用
要是还不行的话,你看看你下载口的传输速率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