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显示故障

楼主(2011-02-12):
[face=楷体_GB2312][I][B]使用MT506LV45WV型触摸显示屏时,发出操作指令(修改参数)时,屏幕突然出现黑屏(没有显示,好象是断电一样),一会儿又恢复到操作界面,操作好几次都是这样.使发出的指令不能成功.请哪位同仁帮忙解决一下.[/I][/face]

网友:
黑屏时指示灯什么状态?方便的话,建议你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建议重新编译一下你的程序再下载下去。一般都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楼主:
COM灯熄灭,CPU灯闪烁,电源指示灯闪烁.

网友:
屏质量问题,或者是调用了系统的保留寄存器重启了触摸屏

网友:
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