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技术问题

楼主(2011-02-12):
 1 请问贵公司Mt8000系列HMI是否具有内嵌操作系统 如果有,那么是否支持其他通用组态软件
 2 贵公司HMI是否做了电磁兼容EMC设计,在300KW以上功率变频器运行是否可靠?
 请予以解答
谢谢

网友:
请问贵公司Mt8000系列HMI是否具有内嵌操作系统 如果有,那么是否支持其他通用组态软件

MT8000有內嵌操作系統, 但不支持其他通用組件, 有需要可以購買我們的MT600系列產品, 此產品使用WIN CE
请教MT8000中的RW_A是什么用途,说明书中没有提及。
另,500中LW9000可做偏移功能,可8000说明书中没有提过,8000是否还有这个功能吗?还是用你了另一种方法?请详教。
还有就是RWI在8000中断电后数据不保存,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