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 plc与mt506的mode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1-02-12):
我们采用的GE 的plc不能与mt506进行snp协议通信。但据说可以使用ModeBus进行通信。请问:
     1,再触摸屏软件里,我们应该选择哪个类型的plc呢?是选择modebus rtu,还是什么?
    2,这样,plc端使用的地址与触摸屏端的地址是不一样的,请问我们如何将其对应起来呢?
       比如,我们需要通过触摸屏使得plc有一个高电平的离散量输出,PLC这边的地址可以选择I ,Q,M,T,G几种类型的离散变量!触摸屏端选择的地址只能选择0x,1x,4x,请问我如何将其对应起来呢

网友:
如果支持MODBUS协议,驱动请选择MODBUS RTU.对于地址的对应关系,请您查阅您的PLC的说明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