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怎么做一个<输入值>小于一个动态数的?

楼主(2011-02-12):
标题也许说得不是很明白.

是这样的,我们要做一个数字输入,在这个<数字输入<元件中可以设置一个静态最大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想知道如何能一个动态最大值呢?

比如,第一次动态值是420.输入的数不能大于它,否则报错.

后来这个动态值变了.变成700,输入的数又不能大于它,否则也报错.

这样的要怎么做呢?请指示.

如果有例子的话也行.麻烦发到邮箱:<learndozen@163.com>

先谢过.

网友:
控制数值输入元件的最大值LW9002-LW9003是只读的,不能写,所以不能通过外部更改数值输入元件的输入范围,只能通过元件属性来改.

网友:
可以在plc程序里做比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