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10TV 上传程序打开后是乱码

楼主(2011-02-12):
请问各位大侠:
        本人在下载MT510TV 上传程序打开后是乱码,开始用2。6。2版打开是乱码,后来用2。7。2版打开还是乱码!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
请确认语言是否是选择了东方语言?

楼主:
以下是引用qdfly 在2007-8-13-9:20:32的发言:
请确认语言是否是选择了东方语言?
我都试了,还是不行!
用最新的版本也不行!
我们的厂商说这个MT510TV的是不能上传的,请问是这样的吗?、
用MT509的就可以呀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MT510T里面的程序是使用UNICODE版本编写的,你现在使用标准版本的软件上传和反编译,当然文字显示是乱码了。请使用UNICODE版本重新上传和反编译即可解决。

楼主:
谢谢指点!
  顺便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UNICODE版本的软件呀!
我们总经理催了我好几次了,但都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