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0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2-12):
请教MT8000中的RW_A是什么用途,说明书中没有提及。
另,500中LW9000可做偏移功能,可8000说明书中没有提过,8000是否还有这个功能吗?还是用你了另一种方法?请详教。
还有就是RWI在8000中断电后数据不保存,是这样吗?

网友:
RW與RW_A相同, 大小都是64K word, 並支援斷電保持
因RWI仍對應到RW, 所以也支援斷電保持

但你也可以用EM0~EM9, 他們也支援斷電保持, 並可以指定USB1, USB2, CF作為儲存裝置, 最大可以到 4G

MT8000不支援LW9000, 作地址偏移,
但MT8000另提供INDEX功能, 物件可以指定對地址加上INDEX 0~15 的設定值
INDEX0~INDEX31 對應到 LW9200~LW9215, LW9230~LW9260

例如有個物件用到地址LW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