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24位位图文件

楼主(2011-02-12):
你好:
       我用的是506T的触摸屏,我用CAD画的图,怎么样才能调到位图库里呢,我已将格式转换过来了,在调用时总显示不支持24位位图文件,我该怎么改呢!

网友:
用操作系统的画图程序打开,然后另存为选择你要保存的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
在AutoCAD 2007 - Simplified Chinese中改变位深度,选择8位或4位另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