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506CV和三菱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12):
触摸屏是M506CV,PLC是三菱FX2N,通讯口的接法是按说明书的要求连接的,电脑能和触摸屏通讯,触摸屏和PLC之间也能通讯,但是电脑不能通过MT506CV与PLC通讯。我想请教一下是连接不对,还是用这种触摸屏没这种功能?用三菱的触摸屏可以和PLC正常通讯,进行程序传送等操作。急等。。谢谢!

网友:
可以的啊,直接模拟就有两种方式的,通过屏连plc或者直接连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