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 506 的系统时间如何显示?[高手请进】

楼主(2011-02-12):
我把 LW9010 LW9011 LW9012 做了数据显示,但只是显示 0 。请问如何将系统时间显示和修改呢?

网友:
看你使用的时间是外部PLC还是内部RTC,如果是内部RTC,RW60000-RW60005内时间显示,设置为数据输入就可以显示系统时间和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