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通过按钮或PLC控制打印指定画面。

楼主(2011-02-12):
人机有没有什么方法打印另一指定画面?

网友:
当然可以
使用功能键只能打印当前窗口

但使用[PLC控制]的画面打印功能你可以选择打印
1.        目前显示的基本窗口
2.        打印的窗口由PLC地址指定
3.        打印指定的窗口

共三种模式提供给使用者, 这是跟MT500不同的地方

kevin

网友(2014-03-16):
怎样实现这一功能,通过什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