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言切换控制字是多少?

楼主(2011-02-12):
我在手册中找不到多语言切换的控制字,请问MT8000的应该是多少呢?
现在的手册中好多说明都是英文的,有没有手册中举例的软件是中文的呀?

网友:
你勾选[系统保留字]后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项是

LW-9134 (16-bit) : 目前所使用的语言(0~7)

EB8000为了让使用这不需要再查询使用手册, 所有的保留地址你只要勾选各地址输入项目旁边的[系统保留字], 可以看出全部的系统保留地址的内容
当然PLC名称, 你要选择”Local HMI”或”本机触摸屏”

另外, 手册部分新的内容以全都是中文字, 我们会立即更新